如何在数值输入元件里显示另外一个地址的值?

楼主(2011-02-12):
我用MT506M屏里的数值输入元件,比喻说与三菱的PLC通讯,我输入的数值元件是D100,但我要求输入后显示的是D200,D100与D200之间的关系我是通过PLC内部程序做了处理的,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楼主:
为什么威纶通的人没有一个人回复!

网友:
那你就不能用数值输入元件啦,应该用数值输入输出元件
这样你建了那个元件以后就可以看到找个元件有两个地址,一个输入地址,一个输出地址。输入地址你就写D100,输出地址你就写D200。试试。
附:我不是维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