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5和单片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使用单片机来控制MT505TV,EASY500中系统参数中,PLC类型该选哪个。我选的是MODBUS RTU Server,但单片机先在只工作在查询状态(单片机发一个查询信号<查询按键状态>,MT505TV才返回一个状态数据,)如果说,要一直查询才能获的按键状态的话,肯定不现实,我想让当按键一触发的时候,主动发状态数据给单片机,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
我也在准备搞这样的项目,望共同探讨.QQ:85676778

网友:
MODBUS协议本生;就是就是查询的方式来查询的。

网友:
选择MODBUS RTU就可以了。 让威纶做主机 单片机做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