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4T 怎么做 自由串口 协议

楼主(2011-02-12):
MT8104T 怎么做 自由串口 协议?公司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请发到我邮箱fanjianbo666@yahoo.com.cn

网友:
你可以下载8000的说明书;在说明书中有一章讲宏指令的;里面详细介绍了自由口协议;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1、INPORT(read_data[start], device_函数名称, read_count, return_value)
函数体内是不是有字节通讯超时功能,多长时间?该函数在死等待接收完成所有字节(软件延时还是硬件延时),如果超时则认为一帧结束,实际接收到的字节数应该是小于等于设定值,怎样才能知道我接收到的字节数?
2、OUTPORT(source[start], device_函数名称, data_count)
该函数是不是软件发送字节还是使用中断发送字节?
3、自定义通讯对HMI响应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