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曲线查询[求助]

楼主(2011-02-12):
请问有没有查询指定日期的曲线例子?
比如说我要查某个日期的历史数据曲线
在一个数值输入控件里输入该日期
然后曲线控件就显示出来
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我们有这样的查询功能;但是方法和你的不一样,比如我要查询昨天的就在控制地址里写1要查询在后一天的就写2;以此类推。具体做法你可以参考视频教程的历史数据与显示;你可以在视频中心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