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506mv怎么连接CPM1A CIF02

楼主(2011-02-12):
mt506mv怎么连接CPM1A  CIF02    2-3  3-2  9-5  4.5 接

  PLC  NO  RESPONSE

网友:
你必须用屏上的母口;在模块上拨到HOSTLINK的协议模式下。最后在软件里两边的参数的设置一样。

楼主:
gcharles
谢谢了    能详细解说一下(模块上拨到HOSTLINK的协议模式下)是在mt506mv触摸屏上?软件里两边的参数的怎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