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屏1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1-02-12):
2个6070屏,分别设置为1主屏、站号0;    1从屏,站号1;    1个松下PLC,站号2

硬件连接:主屏COM2(232)口与松下PLC的232口连接、COM1(485)口与从屏COM1(485)口连接

组态:主屏新增modbus RTU设备和pannasonic  PLC、从屏新增modbus RTU server设备。(2个屏参数默认)

在从屏上建立1个LB0位切换开关,在主屏上建立1个0X1#1的只指示灯。主

网友:
麻煩把工程檔案寄給我, 我幫你看看

另外兩屏之間要互相控制PLC, 只能透過以太網, 如要用COM port, 只能利用讀寫MODBUS server的方式, 觸發對方屏的MACRO或觸發式資料傳輸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