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参数设置

楼主(2011-02-12):
请教高手,如何做参数设置。
设置某一参数的上下限,只有在按确定键后,新设置的参数才能设置完毕,取消后保持原参数不变,怎么做?

网友:
使用巨集或手动式资料传输

先将输入值写到LW, 按下'确定'后, 才将LW中的数据传输到你要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