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读取触摸屏的时钟控制相应的阀打开[原创]

楼主(2011-02-12):
各位朋友,我用的是S7-200PLC 和MT500触摸屏,请问怎么读取触摸屏的时钟控制相应的阀打开,程序怎么编,请各位指导!!谢谢!!

    我的邮箱:gfwj@163.com

网友:
你的问题具体可以通过宏指令来实现;现读取系统时间在置为相应的电磁阀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