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2-12):
用宏指令
short A[3]
A[0]=1
A[1]=2
A[2]=3
GetData(A[0], "MODBUS RTU", 3x, 1, 3)
SetData(A[0], "MODBUS RTU", 4x, 1, 3)
end macro_command
来实现将数组A[3],先读入,现写出.用一个功能键来触发该指令.
结果为01 04 00 00 00 03 B0 0B
是不是SetData(A[0],

网友:
看不懂为何会是01 04 00 00 00 03 B0 0B 或
01 10 00 00 00 03 xx xx

这个巨集的执行结果, 应会将3x1~3x3的数据填写到4x1~4x3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执行结果功能码应为10才对是吧.(01 10 00 00 00 03 xx xx)因为这段代码执行了一个setdata.但执行结果就是没有10功能码.
请教这个结果是否正确:01 04 00 00 00 03 B0 0B

网友:
我分别写出1, 2 , 3三个数据到4x1~4x3
执行结果是01 10 00 00 00 03 06 00 01 00 02 00 03 3a 81
我测试后没发现问题

楼主:
我看看你的代码

网友:
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3]
A[0]=1
A[1]=2
A[2]=3

SetData(A[0], "MODBUS RTU", 4x, 1, 3)

跟你的寫法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