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助趋势图问题?

楼主(2011-02-12):
MT510系列趋势图问题!PLC西门子200  224, 为什么做的趋势图只能在0位 和最高位作图.为什么中间的点没有?怎么对应地址是任何数都直接跳到最高位上!急求助!

网友:
查看:属性页《趋势图》选项《数值》中的Zero 和Span设置是否与采集量的数值范围一致。我也刚试用MT506,仅供参考。可以在线与该公司的技术服务询问,我问过通讯、键盘等问题,立即得到满意的答复。

网友:
趋势图的具体做法请看本公司网站的视频教程在下载中心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