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键盘,晕死我的键盘———希望得以回复,能值得老师们

楼主(2011-02-12):
怎么把数字键里的MAX和MIN显示实际意义上的值,如:一个数值设定元件,整数位为2,小数位为2,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000,若按照编辑软件里的键盘,当输入数值时,MIN显示:0,MAX:2000,但我们的真实意愿是想让键盘显示成MIN:0,MAX:20.00。我要怎么才能做到这样呢?希望有解决此问题的高人回复,解惑!!!!!极度感谢!!!!!

楼主:
威纶的老师们,怎么就不作回答呢?

网友:
实际你要把你的MAX的有效位数设置成999999;这样小数点位数是以前才能是2000.00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楼上老师:
       能不能再细述一下,像你所述的MAX有效位数设成999999是设键盘,还是设数值元件?我的数值元件是想体现0~20.00的数值,但在键盘输入时又要在MAX处显示:20.00,另我也有试过把数值元件和键盘最大值设成999999,均没用。

网友:
在50和51键盘窗口;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地址是LW9002和LW9004;然后在属性里改为有效位数设置成999999;下限0;上限2000就可以了。

网友:
好象没人听明白楼主的意思啊,呵,威纶就这样,没办法达到你的要求,我也为这个问题想了好久,想合乎要求就得自己做键盘.不要怕麻烦,现成的是没有的,如果数据格式很多,还是别管了,光做键盘也能累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