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

楼主(2011-02-12):
请问如何用MT6000的屏和八台台达变频器进行MODBUS RTU进行通讯。

急。谢谢

网友:
8个变频器分别设置站号1-9;然后在我们的触摸屏的系统参数里选则modbus rtu;485 -2w ;站号写其中的一台就可以了。

网友:
输入地址时使用
站号#地址, 例如

2#123

2表示为2号站

楼主:
贵公司的说明书上没有MODBUS RTU协议的资料,请问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
http://www.Modbus-ID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