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T506MV可以连接信捷XC3的PLC吗?如何选驱

楼主(2011-02-12):
请问MT506MV可以连接信捷XC3的PLC吗?如何选驱动?

网友:
可以;走MODBUS协议;就可以了。
选modbus RTU

网友:
麻烦楼上的大哥说详细点,或发例子到xingweiwe.love@163.com 谢谢

网友(2011-12-10):
我也需要,能发例子到18902888052@189.cn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选用XINJE XC Series 的PLC通信。

网友:
EB500中没有XINJE XC Series 这个选项,E8000中编写出来的又不能用到MT506中。

网友:
506是使用modbus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