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MV5WV下载问题,急啊!!!

楼主(2011-02-12):
MT506MV5WV下载问题
为什么MT506MV5WV下载几次就出现:
0: ......

10:Copyright weintek 2003
11assword validation pass
12:Read Data At:101fe00 Bytes Bumber is:256
就没动静了,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也是这种情况,有谁知道问题根源吗?请回复QQ:316719863

网友:
可以将屏上的第二个拨码开关拨起;进行强行下载;如果还是不行拿就是屏的窗口芯片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