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解决字体乱码?

楼主(2011-02-12):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希望高手指点:
我的项目文件如果存放到U盘上,直接在上面编译后下载到触摸屏里,文字显示就正常。同样一个文件,如果是在电脑的D盘上打开,保存编译后下载到触摸屏里,就出现文字乱码,全是方框。
同样的一个文件,同样的电脑,在不同的盘上编译后下载到同样的屏上,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显示结果呢?????
很怀疑软件有问题????
我是新装的      EB8000V210_090306_chs(简体).zip
非常想知道有哪位也有类似遭遇,希望告知解决方法和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

网友:
看看你的库文件library

网友(2012-10-31):
我的也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看这个库之后怎么处理呢?

网友(2012-12-09):
我的也一样,求指点

网友:
库文件library是指什么文件呀,我打开C:\EB8000\library看不懂耶,还是指编译后的字库文件呀

网友:
编译和下载字体文件

网友:
1、工程文件换地方没关系,注意文字选择中文字体,例如”宋体“;编译时,勾选“建立字体档案”;下载时,勾选“字体”。
2、library 为EB8000软件应用的图库文件。
3、Font 为EB8000软件应用的字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