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11-02-12):
触摸屏里数值输入元件,是键盘输入,输入为1,地址是vw286  单位s . 如何让程序里100ms的时间继电器也定时1s

网友:
设置数值输入元件时,加一位小数.即显示方式为999.9
或将定时器显示的时间值在程序中乘10,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