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FC系列PLC与MT500触摸屏如何建立通讯

楼主(2011-02-12):
信捷FC系列PLC与MT500触摸屏如何建立通讯?

网友:
走MODBUS;协议;下载中心有有例子。

楼主:
以下是引用gcharles 在2009-4-17-16:23:22的发言:
走MODBUS;协议;下载中心有有例子。
    是的,我系统参数里PLC类型选择MODBUS RTU,通讯口类型:RS232,数据位:8位
停止位:1位,波特率:9600,校验位:奇校验,其它选择默认。但在线模拟时,老是显示PLC没响应,不知是和原因,请赐教。
另外,下载中心的例子用的PLC是XCP系列的,和FC系列的不一样。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

网友:
PLC的设置要和屏一致,检查你的通信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