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00监控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是新手,我在网站看到mt8000可以进行远程监控,我想问一下:1;一台pc监控n台mt8000吗?2;可以用mt8000与pc机组成局域网进行监控?请版主,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可以,那你就是高手了,

网友:
可以啊,不过后台就需要用他软件了,比如组态王之类。
下位机N个威能触摸屏可以做成modbus转发。

网友:
以下是引用jszjzxn 在2009-4-15-20:08:11的发言:
    我是新手,我在网站看到mt8000可以进行远程监控,我想问一下:1;一台pc监控n台mt8000吗?2;可以用mt8000与pc机组成局域网进行监控?请版主,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可以实现。几种方式:
VNC方式:电脑上运行VNCViwer或浏览器即可。画面(包括数据)同步;较为方便,简单。但是画面传输受制于网速。更适用于局域网;

EasyAccess方式,远程离

网友:
如果单个电脑监控单个屏,那么电脑和屏直接通过交叉网线连接,使用VNC监控软件监控,或者直接在IE里面输入IP,如果一台电脑要监控很多台屏,那么就要组个局域网,可以通过路由器,在电脑的浏览器输入相应屏的IP监控操作相应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