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趋势图功能问题[求助]

楼主(2011-02-12):
1.趋势图是否支持在使用中缩放,能否由使用者自定义XY轴刻度
2.能否由使用者自定义显示某些曲线而隐藏某些
3.能否统计趋势图显示范围内的最高值、最低值、平均值、光标所在位置值

如果有例子可以给我发一份那就太感谢了!
mengates@gmail.com

楼主:
对于问题1,Y轴缩放功能在说明书上我找到了,但是X轴只有在趋势图的属性上面做一次性更改而不能由使用者随时更改,对吗?

楼主:
关于问题2,翻论坛翻了好久发现有个帖子版主回复说是做不到的

楼主:
关于问题3,我现在了解的结果是只能显示光标所在位置的数据,其他的不支持,对不?

网友:
以下是引用mengates 在2009-5-3-11:32:56的发言:
关于问题3,我现在了解的结果是只能显示光标所在位置的数据,其他的不支持,对不?

显示光标所在位置值,就是元件属性里的检视,很容易实现,好像视频教程里也有这个。
另外可以显示实时值,通过使用数值显示元件,读取寄存器的数值。

至于最大值最小值,料想可以通过宏指令实现。比较30秒内的数值,得到最大值最小值。具体算法,有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