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没了

楼主(2011-02-12):
大家好,我电脑换了,EB8000的软件新装的,打开我原来做的程序,里面添加的图片都没有了怎么办哦,我反编译了,也没有用哦。
各位老师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
那只有找到原来的图库.更换电脑时,一定记得将原程序压缩,换电脑后再解压就可以了。
如果是包含图片的XOB文件,反编译以后图片应该是在的。从HMI中重新下载XOB文件,重新编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