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T用USB线多次下载不成功

楼主(2011-02-12):
用usb多次下载不成功,下载过程提示
下载123.ttf
错误  下载123.ttf
.....
下载modbus-rtu.si
错误 下载modbus-rtu.si
错误 无法下载字体
完成
然后就是黑屏。
我用的是宋体,在字体里面已经添加。
但是我通过u盘可以正常下载,饿可以正常显示。
请问是不是i系列现在还不是很稳定

网友:
我的6056i没有大U盘口,我只能享受你说的不成功的待遇,不知怎么办好!

网友:
换一下USB下载线吧, 可以找技术人员问问
另外不要从PC前面的端口, 那可能是延出去的, 讯号可能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