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请教问题

楼主(2011-02-12):
如何建一个按钮实现报警信息的翻滚,我用了多状态设定元件,可是不行

网友:
用功能键呀,晕。

网友:
如何将一些警示子画面在故障出现时即可做报警记录,又同时自动弹出警示子画面。我以前用海泰克做的,很好使。莫笑。接触维纶时间短,真菜鸟。请教。谢谢!

网友:
以下是引用shbinkslxy 在2010-8-3-18:09:26的发言:
如何将一些警示子画面在故障出现时即可做报警记录,又同时自动弹出警示子画面。我以前用海泰克做的,很好使。莫笑。接触维纶时间短,真菜鸟。请教。谢谢!

下载中心有示例程序

比较灵活
如果要把单一的报警窗口弹出来的话,可以使用直接窗口。报警位或通知位触发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