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库问题

楼主(2011-02-12):
EB8000如何导出自己建立的图库

网友:
*:EB8000library中有
*.flb 位图图库
*.plb 向量图库
*.snd 声音库

你在此找到自己的图库,直接将其复制到其他电脑的相同文件夹内,再使用EB8000软件添加图库即可。
位图图形库中的单个图形和声音库中的单个声音,EB8000软件可以直接选择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