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2-12):
向各位大侠请教:
我使用D204设置压力上限,触摸屏上创建“数值输入元件”读取地址“d204”、数值显示小数点以上“1”位、小数点以下“1”位、输入上限“9”,离线模拟中无法输入7.5等不超过“9”的带小数的数。请诸位指教。

网友:
输入上限改成99就可以了

网友:
注意小数点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