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0瞬间黑屏怎么回事

楼主(2011-02-12):
你好,我用6070经常发生瞬间黑屏,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黑屏,不过不是这样的情况
有一次开机后刚载入工程画面,点了一下屏幕,屏就黑了,只剩下一个光标,无法操作,只能重新开机。
屏是6070ih
楼主问题是不是开机启动正常显示画面后,约过20秒钟背光熄灭一次,再正常显示了?这是我们系统中专门做的设定,为了加速启动速度,鉴于有客户反映不太接受该种启动方式,我们研发已将其改为一次性启动完毕模式;你的屏需要更改为该种模式的话,需要更新OS;

网友:
怎样更改OS?

网友:
可以寄到苏州或者深圳来更新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