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输入元件中的通知→启用,写入前,开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2-12):
请问数值输入元件中的通知→启用,写入前,开 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指触发数值输入原件时或输入数值确定后控制另一个地址内容的ON或OFF。共有4个结果。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7-21 12:10:43编辑过*

网友(2019-12-25):
我做过试验,貌似这个输入前与输入后没有区别,不知道这个输入前是怎么使用的?或者是他用在哪个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