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有位图了

楼主(2011-02-12):
我是初学者,请问我打开程序时说找不到某图库,将移除这个位图库,但我在离线模拟时却能正常显示,请问这是何原因,谢谢

网友:
你的系统没有安装完整。

网友:
epj程序转移时请使用"工具-压缩"为cmp,其中包括了所使用的图库,复制到新电脑中解压缩运行即可。这样就不会出现找不到图库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