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4XV能不能放音乐的?

楼主(2011-02-12):
MT8104XV能不能放音乐的?就是我想在上面放一段音频。

网友:
以下是引用kevinchen 在2009-7-27-17:26:16的发言:
可以的

高手能否说明一下具体如何实现?
离线仿真使用的是电脑的扬声器,当然有声音啦!
MT6056i是不带音频输出口的,因此就算你在程序里做了声音库和声音,也是放不出来的!
你可以选择声音库里的BEEP,注意了这个BEEP是0字节的,确切的说它不是个声音文件,而是触发屏内部蜂鸣器的嘀嘀嘀声的!

网友:
你那个可以放声音的,接个扬声器,在做程序的时候,元件的属性的“安全——按键声音:启用——选个声音文件”就可以了。
补充一下,如果需要自己的音乐,也可以在“图库——声音库”里导入wav格式的声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