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数字输入元件输入次序[求助][注意]

楼主(2011-02-12):
eb8000中数字输入元件的输入次序功能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其实这个对于我们一般不常用。
首先看“群组”,顾名思义,就是相同功能的元件组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群,则后面数字表示群组的名称,只有群组名称相同的元件才算这个群组的成员。
那么“输入顺序”就不难理解了,假如你的群组有4个元件,你可以设定他们先输入哪个,后输入哪个。他们输入是顺序循环。比如先输入4号元件,则输入完自动跳入1号元件,2,3。而不管这个元件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如果输入完要退出,请按ESC。
如果需要我给你发个DEMO。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7-30 11:05:35编辑过*

楼主:
懂了,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