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与S7200通讯数据显示问题

楼主(2011-02-12):
刚上电的时候显示和切换画面还是比较快的,但时间长了以后就越来越慢了,连续3天后,连切换画面多不行了,好像死机了,关下电源,重新上电好了,时间长又不好,断电,上电,又好

网友:
你有常常更改系统的时钟吗? 例如经常更改LW9010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有干扰呀,影响了CPU有时钟。

楼主:
重不改时间,只是做了个时间的显示,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我做了2个趋势图,但没有存到优盘上,因为在调试时是要看,还有一个报警显示,每个按钮按下或故障时显示,设备动作比较麻烦。出现情况后问经销商,经销商说要插个盘,把趋势图和记录存到盘上,要不多被记录在显示屏的内存中,时间长了,内存不足,就变慢了,可我设定的也没有要存在屏中呀,请问有这可能吗?

网友(2013-11-07):
我也出现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