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请问 MT6100I  触摸屏与上位机可以采用什么方式上传、下载程序,如果要记录并且存储趋势图和报警记录是否需要CF卡或U盘,能否提供一下CF卡或U盘的型号和使用方法?谢谢!

网友:
请问:MT6056IV密码恢复出厂设置后从新输入密码无论输入什么都是不匹配是为什么?

网友:
我马上又懂了不麻烦各位大侠了

网友:
6100前面的USB是不是不能用的

网友:
以下是引用wzhxd 在2009-10-17-22:08:03的发言:
6100前面的USB是不是不能用的

前面的USB口是USB A型口,可以接插鼠标、键盘、U盘等设备;背板后面有个小的T型口,是USB MINI B型口,用于USB线的程序上传下载

网友:
领教了 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