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为何用USB连接电脑没反应呢?

楼主(2011-02-12):
MT6070ih为何用USB连接电脑没反应呢,电脑也没跳出来什么找到新硬件的提示?

网友:
右键 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  在此处您看看找到 WEINTEK标志的图标,右键进行更新驱动

网友:
遇到这样的情况,基本可以判定为:第一次安装驱动的时候安装失败了!

右键 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黄色感叹号的WEINTEK标志的图标,卸载重装驱动,

安装步骤见  http://www.weinview.cn/xzzx.asp?pid=3   《i系列HMI USB安装驱动.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