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的技术更新是在让人汗颜

楼主(2011-02-12):
MT6000的屏都用了N个月 了,我最近才收到威纶发的传真,说有些功能不一样,数据线的公母头要反,早干嘛去了,有些功能我都搞不清楚了,能不能出现一个新功能或者更新尽早通知一下可以吗?还有EB8000的软件一直在更新,自从我开始用这个系列的软件的更新频率让我吃惊,有时候一个月更新两次,这让人很不舒服,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定型呢?我弄不懂威纶的软件工程师是不是喜欢这样折腾呢?一天一个花样。人家好多牌子的触摸屏更新频率跟威纶是没法比了,还有MT6104的速度实在太慢了,说什么MT6000是升级版的,比MT500速度

网友:
我顶,现在的屏花样多了,出错也多,感觉没过去的用起来正常

网友:
MT8104T与PLC通讯数据传输特别慢!数据刷新太慢了,在切换画面时,数据显示的地方经常不能立即显示出来,慢的要延迟3秒左右。时时棒图、XY折线等连续状态根本就没有效果,如果数据更新频率快点,机器动作都做完了,屏幕显示才刚开始。比较郁闷。

网友:
1.其实威纶的屏后面都标注好的RS-232还是RS-485,买了屏应该注意下的。管脚定义在官方网站上也有,一查就能查到的。
2.软件更新快是因为功能在不断推出,为了满足客户不同的需要,一直在不断更新软件。
3.开机速度慢是因为6000/8000的屏使用的是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开机是需要点时间,和电脑一样,谁的电脑一上电马上就能用,还不是要等一两分钟。
4.放图片延时是因为图片没使用原尺寸,处理图片占用了CPU不少使用率,导致CPU处理其他的能力下降了,使用原尺寸的图片最好

网友:
以下是引用求救啊 在2009-9-4-10:15:12的发言:
1.其实威纶的屏后面都标注好的RS-232还是RS-485,买了屏应该注意下的。管脚定义在官方网站上也有,一查就能查到的。
2.软件更新快是因为功能在不断推出,为了满足客户不同的需要,一直在不断更新软件。
3.开机速度慢是因为6000/8000的屏使用的是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开机是需要点时间,和电脑一样,谁的电脑一上电马上就能用,还不是要等一两分钟。
4.放图片延时是因为图片没使用原尺寸,处理图片占用了

网友:
CPU使用率,那个东西搞不懂,我监控了CPU使用率,数值显示是:0%一下到80%,马上又到0%,再100%,又马上回到很小,那个波动特别大,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