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标签居中功能[原创]

楼主(2011-02-12):
文字标签居中功能
  1.能不能增加“位开关”等元件的文字标签有居中功能?每次变换文字都要移动来移动去,很麻烦的
  2.编辑文字时位置连动,能不能系统默认选择,可在不需要时则不选择
3.请问如果我做十几个位状态元件(我都在里面放了文字),想用中间对齐,请问怎么做?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8-21 15:41:32编辑过*

网友:
1.
EasyBuilder 500中,格式工具条中的置中对齐功能是针对标签内部。你可以在一个元件内写两行文字标签试试。
EasyBuilder 8000中,置中功能既可针对文字标签内部,亦可针对元件。可用鼠标选择。

3.
EasyBuilder 8000中,框选多个元件后点击“置中对齐”图标。
EasyBuilder 500中,对一个元件置中后,使用多种复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