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8000版本软件问题

楼主(2011-02-12):
在威纶触摸屏8000版软件中编好一个项目。然后在把画面复制到另一 个项目中。复制的这个项目在离线纺译时没有显示,这是怎么回事 ?

楼主:
什么客服啊....等了几天了都没回答...威纶什么态度啊....没点效率......

楼主:
我做的是投标项目,怎么可能随便给呢.

  我的意思的  我用你们的产品出现这样的小故障,你总应该给我点头目吧.你不确定.可以  但至少应该告诉我复制后出现不可以编译的故障 可能性吧...

厂家都不给这样的支持  我们做为用户  这些怎么解决啊.....

所以...急盼  答案...

网友:
不看程序我们怎么知道具体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们不会把客户的程序给任何人参考的,这个你可以放心!

网友:
请检查一下物件[安全]设定页中的设定
你也可以把有问题的那一页留下, 其他页面都删除, 再寄给客服

楼主:
那么也就是说,出现这样的故障,有可能是我的程序编写有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以下是引用gjjy1314 在2009-9-2-17:14:10的发言:
那么也就是说,出现这样的故障,有可能是我的程序编写有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吗?

装杀毒软件没有,可以关掉了再试试!

实在不行就寄给我们看吧!

这样光听口述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唉,看了好几个贴,出现问题就让用户把程序发到技术邮箱,真有点怀疑你们的动机?!
虽说“没看到程序,就不知道具体问题出现在哪?”,这样的说辞不应该是从技术支持的角度提出来的吧?!
可能我们违反了操作规程、也可能我们技不如人,但产品是你们的,性能和技术指标你们应该很清楚,出现了问题,你们更应该知道是哪方面不恰当所引起的啊!

希望你们提供更专业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吧!

以上文字仅代表个人言论,而非攻击,出现技术问题的时候非常希望有好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便捷的解决所存在的问题哦,希望理解!!

网友:
以下是引用stone 在2009-9-6-15:56:02的发言:
唉,看了好几个贴,出现问题就让用户把程序发到技术邮箱,真有点怀疑你们的动机?!
虽说“没看到程序,就不知道具体问题出现在哪?”,这样的说辞不应该是从技术支持的角度提出来的吧?!
可能我们违反了操作规程、也可能我们技不如人,但产品是你们的,性能和技术指标你们应该很清楚,出现了问题,你们更应该知道是哪方面不恰当所引起的啊!

希望你们提供更专业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吧!

以上文字仅代表个人言论,而非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