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00v3.20问题[求助]

楼主(2011-02-12):
我在使用mt8000v3.20将程序下载到6100i中后,导致触摸屏无法和plc通讯,之后换用v3.11版本就可以了,请问为什么?

楼主:
与lg的k120s通信

楼主:
而且设备类型使用P时时可以控制的,其他的如M,D时就不可以了

网友:
K120S选的可是LS MASTER-K300S CPU这个驱动,你选对了吗?

网友:
我用U盘下载6070I程序时始终显示 project incorrcet  项目错误是什么意思!我用的EB8000是V320版本

网友:
以下是引用kinghong2007 在2009-9-4-23:11:43的发言:
我用U盘下载6070I程序时始终显示 project incorrcet  项目错误是什么意思!我用的EB8000是V320版本

编辑---系统参数设置---HMI属性---HMI类型,这这里您看看您是否选择了6070iH这个类型与触摸屏型号相对应

楼主:
cpu型号没错的,如果你身边有lg的plc,你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