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反编译中文全部变##,英文正常

楼主(2011-02-12):
按网上的方法设置东方语言也不行。但离线仿真正常
触摸屏是04年的,产地台湾

前几天上传一个MT510TV的,反编译正常

如果需要试验,留个邮箱,我上传程序给你们试验
我的QQ:475761006
zzyog@163.com

触摸屏需要修改后灌入新屏

网友:
MT506的程序是谁做的?
如果是台湾做的,那么他们使用的是繁体操作系统,无论你设置东方语言,还是在系统参数——编辑器——语言0里设置宋体,都是没用的。你也要在繁体操作系统下反编译!

楼主:
以前字体是中文字体

楼主:
用英文版和繁体版本软件反编译都不行

程序是江苏东台实际的,不可能用繁体版本。程序也比较简单

网友:
以下是引用zzyog 在2009-9-2-8:52:46的发言:
用英文版和繁体版本软件反编译都不行

程序是江苏东台实际的,不可能用繁体版本。程序也比较简单

上  http://www.weinview.cn/xzzx.asp

下载 EB500V274_080130_chsU(Unicode版).zip  这个版本,然后安装反编译看看

楼主:
EB500V274_080130_chsU(Unicode版).zip 试验过,反编译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