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关于关于MT6100!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这次使用了两台6100!的屏,出现两个让人无法理解的问题
1:用比这次更新版本老一点的软件做的程序和PLC通讯(PLC是S7-300的)不正常,我在画面上就做了个按钮,这个按钮偶尔可用(按下后PLC有反映),大部分时间不可用,PLC跳系统窗口PLC NO。。。。。同样的设置,同样的硬件,换8月更新的这个软件版本就正常了
2:以前做程序喜欢用直接窗口当弹出画面来用,用一LB10置1的方式控制画面跳出来,然通过按同一个按钮或者直接窗口上的按钮使LB10置0关闭它,结果这次想使用这种办法,没想到中间出了问题。大

网友:
可否将程序发到我邮箱,  wangfusheng@weinview.cn  并把您上面的问题粘贴到发给我的信件中

网友:
1.对于第一个问题,8月份的版本正常了,老的版本不正常,那基本可以确定为软件问题!

2.第二个么要看看程序才知道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