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6!一机多屏的连线方式

楼主(2011-02-12):
以前用MT506的,是3个屏连一个PLC的,现在因为听说506的停产了所以改用6056。但是找不到一机多屏的连机方式  了

谁知道的请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你以前是用主从通讯连接3台屏和PLC的吗?

也就是 PLC—>MT506<—MT506<—MT506 这样的方式吗?

楼主:
你以前是用主从通讯连接3台屏和PLC的吗?

也就是 PLC—>MT506<—MT506<—MT506 这样的方式吗?

是这样的,问题已经解决,换回MT506就好了,卖屏给我的没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