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6I跟FX1N居然没法通讯

楼主(2011-02-12):
MT6056I 屏做了个简单的画面,1个数值显示,1个按钮,跟FX1N居然没法通讯,提示PLC没应答。 试了N次的设置,还是没用,换了3个屏,还是没用, 换了个S7-200的,简单的画面,1个数值显示,1个按钮,上电,提示PLC没应答,把他关掉,按钮按下去能够工作,可数值没显示,不知怎么回事,用了好几年威纶的屏,感觉还可以,自从今年用了6系列的,就感觉没好用的,花了好多时间,人都烦了,不是通讯不上就是反应太慢,像MT6100I的,画面切换一个字,慢,跟过去的不能比,用过老屏的客户多说慢。如果再这样,只能换

网友:
您好,您今天给我发的邮件我没有发现附件程序,您可否再重新发送。
那楼主的通讯参数设置没有,屏内的参数如波特率,站号之类的要和PLC一致。
6000i系列的通讯线和500是不一样的,这点也要注意,不能拿500的线来用。

网友:
我的也是没法和FX1S通讯

楼主:
大家好,我的问题解决了,是软件安装的问题,我把过去低版本的卸载了,没有吧EB8000的文件夹删掉,高版本的软件又安装在原文件夹里,就出现了在电脑上离线模拟是好的,下载到屏中就不好用了。今天在另外的电脑上安装了软件,下载到屏上,屏就好用了。确定是软件安装问题,又在自己电脑上再试了下,总结了2点,1是重新安装要把原来的卸载后,把文件夹一起删掉,2是如果以上还不行,那就卸载后重新换一个盘符安装。
  但总的来说,还是要求威纶的工程师们软件升级的时候要考虑多一点。开始我也怀疑我软件安装有问题,可是软件使用又是正常

网友:
非常感谢!

以下是引用mgy_jy 在2009-9-5-14:56:53的发言:
大家好,我的问题解决了,是软件安装的问题,我把过去低版本的卸载了,没有吧EB8000的文件夹删掉,高版本的软件又安装在原文件夹里,就出现了在电脑上离线模拟是好的,下载到屏中就不好用了。今天在另外的电脑上安装了软件,下载到屏上,屏就好用了。确定是软件安装问题,又在自己电脑上再试了下,总结了2点,1是重新安装要把原来的卸载后,把文件夹一起删掉,2是如果以上还不行,那就卸载后重新换一个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