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00i出现大问题 郁闷死了 !!

楼主(2011-02-12):
我用6100i和台达EH做485通讯。。。。我做了4个复归型 位元件
第一个-M0    Y1启动
第二个-M1    Y1停止
第三个-M2    Y2启动
第四个-M3    Y2停止
运行时出现了一下几个重大问题:
1:速度奇慢,,,按了元件半天都没见动,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你说怎么用
2:我监视PLC  当我按M0的时候M0是动了 可是M0保持在那  没复位 奇怪了  在按M0复位了  我做的是复归型元件啊????
3:我以为反映速度慢  是速率小了,。。我改通讯速率 到19200.。不行通讯了

网友:
将程序编译下,看看有没有错误和警告!
再看下通讯线是否为屏蔽线!

网友:
应该是没通讯上嘛、、

楼主:
不明白怎么回事。。。。通讯不上怎么不报警呢
      通讯不上怎么软元件会动呢
现在这屏自己居然好了 可还是反应慢,比起506系列的差多了    哎!!
      我以前用台达的老是坏,我改了维纶的,可是用了这个屏 把我打击的要死!

楼主:
功能强用什么用  要是把能用的功能都用上那不要死机了要

网友:
最好先把程序编译下,把里面的警告都改掉

网友:
您好,按理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是通信参数设置问题,我们这边测试台达PLC是正常通信的,没有速度非常慢的现象

网友:
等待最后的真相

网友:
是否有资料取样?
你用PLC的下载线连接电脑和PLC,务必保证在这个情况下能给PLC下载程序。

然后使用EB8000软件里的“在线模拟”功能,在线测试下程序里的4个开关能否正常控制PLC的M0~4。

网友:
你用PLC的下载线连接电脑和PLC,务必保证在这个情况下能给PLC下载程序。

然后使用EB8000软件里的“在线模拟”功能,在线测试下程序里的4个开关能否正常控制PLC的M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