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和MT6056i一机多屏方式能否实现?

楼主(2011-02-12):
MT6070i和MT6056i一机多屏方式能否实现?

MT6070i为主屏,MT6056i为从屏,PLC为三菱FX2N--32MT,请教这样的系统组态可否实现?屏的系统参数又将如何设定?屏与PLC端口的具体接线又如何实现?

用MT500系列屏时说明书上关于“一机多屏”和“一屏多机”都有详细的连接说明和接线图,用了MT8000屏之后才发现说明书里没有相关的说明了,不知为何?!

敬请指教,谢谢!

网友:
当然可以一屏多机
你用6070IH的COM1的RS485-4W连接FX2N的PLC
然后使用6070IH的COM2或COM3连6056i

楼主:
能否提供具体的接线方式啊?
也就是MT6070i的9针COM口的几针接PLC口的几脚,MT6070i的9针COM口和MT6056i的9针COM口的几脚连接...

多谢!

网友:
6070IH屏COM1的RS485口的12345脚——三菱FX2N的47123脚,在6070IH的程序里添加MISTUBISHI FX2N的PLC驱动
6070IH屏COM2的RS232口的465脚——6056i屏RS232的235脚,其中在6070IH的程序里添加MODBUS RTU的驱动,在6056i的程序里添加MODBUS SERVER的驱动。屏与屏之间使用MODBUS协议通讯

网友(2011-07-12):
那位大哥可以把5个MT6056i接一台FX2N的接线图发到去邮箱,谢谢!451910289@QQ.COM

网友(2013-07-08):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也要。。。一机带5。6个屏。。谢谢    lzqab1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