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MT6070iH的通讯设置.

楼主(2011-02-12):
有没有人帮我做一个S7200和MT6070iH的通讯设置的教程啊,我连了好多天都连不上。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程序发到 yujinkai@weinview.cn ,我看下我这边能不能通讯上!

网友:
楼主你的 《集中供气.xob》 我已收到,经测试,不用改任何参数设置就可以连上PLC。楼主检查下线和串口是否有问题吧!

网友(2012-09-08):
老师们好,我也是刚买了一台,tk6070ik,就一个通讯口,请教大家老师们,tk6070ik怎么设置与s7-200,cpu224cn通讯连接,和连接线怎么做啊,请教请教,请老师们不吝赐教!!

网友:
我的邮箱是yycxgkcp@163.com,谢谢,我连接了三天了,就是连接不上啊!

网友:
试下行不行~

网友:
版主啊,你那两个程序咋打不开呀

网友(2012-10-08):
可以用V464版本软件直接打开。

网友:
回复 楼主:

    画面的系统设置里面选择S7200,接口类型:RS485-2W,COM:COM1 9600。PLC程序里的通讯端口设为:端口0,地址:2,最高地址:126,波特率:9.6K。按照以上设置,数据线对了的话,就能通,关键是两边波特率设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