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线的接法

楼主(2011-02-12):
MT505TV下载线的接法是如何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9-8 20:45:15编辑过*

网友:
您好,500系列的触摸屏下载线的解法都是:   PC 235--------------HMI 785, 并且线的两端都是母头

楼主:
以下是引用wfszi 在2009-9-8-20:53:41的发言:
您好,500系列的触摸屏下载线的解法都是:   PC 235--------------HMI 785, 并且线的两端都是母头
可是我就是这样接的啊。结果只出现进度条而没有进度。只下载到11的位置。就一直到通讯超时了
电脑串口问题,换台电脑看看

网友:
以下是引用褙铐褙 在2009-9-9-9:09:32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wfszi 在2009-9-8-20:53:41的发言:
您好,500系列的触摸屏下载线的解法都是:   PC 235--------------HMI 785, 并且线的两端都是母头
可是我就是这样接的啊。结果只出现进度条而没有进度。只下载到11的位置。就一直到通讯超时了
可以使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线的通断,或者换一根线试

网友:
电脑串口问题,换一台电脑看看

网友:
你的线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