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0IV驱动安装

楼主(2011-02-12):
MT6050IV的驱动如何安装?还有这个型号的触摸屏要用什么版本的软件?

网友:
1、这款屏使用EB8000软件。2、USB驱动在EB8000软件的安装目录下,有个USBdriver的文件夹;当提示您安装驱动时,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搜寻到这个文件夹上就可以了。

网友:
官网上就可以最新版本的EB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