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指令乘法的探讨

楼主(2011-02-12):
宏指令的乘法在教程中采用的例子都是整数乘法,可在实际的应用中基本上都是带有小数的乘法。例如
short i,j
short    k
int        k1

GetData(i, "Local HMI", RW, 4000, 1)
  GetData(j, "Local HMI", RW, 4001, 1)
  k=i*j
  k1=i*j
SetData(k, "Local HMI", RW, 4002, 1)
SetData(k1, "Local
float i,j
float k
float k1

GetData(i, "Local HMI", RW, 4000, 1)
GetData(j, "Local HMI", RW, 4002, 1)
k=i*j
k1=i*j
SetData(k, "Local HMI", RW, 4004, 1)
SetData(k1, "Local HMI", RW, 4006, 1)

这是浮点数,带小数点的运算。你可以试试。在画面上做RW4000,4002,4004,4006.这样我试下来没问题

网友:
float i,j
float k
float k1

GetData(i, "Local HMI", RW, 4000, 1)
GetData(j, "Local HMI", RW, 4002, 1)
k=i*j
k1=i*j
SetData(k, "Local HMI", RW, 4004, 1)
SetData(k1, "Local HMI", RW, 4006, 1)

这是浮点数,带小数点的运算。你可以试试。在画面上做RW4000,4002,4004,4006.这样我试下来没问题

楼主:
谢谢,有么有把浮点数转换为shor型的方法,我需要short型的参与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