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56i如何将时间日期写入plc?

楼主(2011-02-12):
时间日期放在触摸屏的哪个变量中呢?我手上只有“EasyBuilder8000说明书电子档.pdf”,翻遍了也没看到。请指教,谢谢!

网友:
可以通过定时资料传输,将HMI上的时间地址中的数据传输到PLC时间地址上

楼主:
日期、小时、分钟对应的地址是多少呢?我手上资料不全,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以下是引用fengxiao 在2009-9-20-11:11:58的发言:
日期、小时、分钟对应的地址是多少呢?我手上资料不全,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

您好:您可以选择一个数值输入元件,之后勾选系统寄存器,在设备类型中的下拉菜单中有时间的系统保留字,即时间的对应地址。从LW9010----LW 9023

网友:
您好,您可以到本网站下载最新EB8000说明书,第二十一章有详细的系统保留字介绍,其中LW9010-LW9023
就是设置时间和显示时间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