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00通迅

楼主(2011-02-12):
请教:MT8000与S7-300不通迅(应该怎样设置).如国不是设置的问题,是不是通迅电缆的问题?(UNIMAT972-0CA23)

网友:
1、如果型号是V1的版本,需要外置适配器线,驱动选择 S7-300 ;如果是V2版本,直接接线,HMI 125---PLC 785,驱动选择 S7-300 MPI
2、软件设置方面请参照  EB8000软件--说明---帮助主题---PLC连接手册

网友:
以下是引用wfszi 在2009-9-20-12:58:49的发言:
1、如果型号是V1的版本,需要外置适配器线,驱动选择 S7-300 ;如果是V2版本,直接接线,HMI 125---PLC 785,驱动选择 S7-300 MPI
2、软件设置方面请参照  EB8000软件--说明---帮助主题---PLC连接手册
上面的线序写错了,应该是
1、如果型号是V1的版本,需要外置适配器线,驱动选择 S7-300 ;如果是V2版本,直接接线,HMI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