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WFSZI的指教

楼主(2011-02-12):
我不明白V2版是指EB8000的版本吗?如果是:MT8121XV与S7-300的通讯电缆是直接的,不用适配器吗?

网友:
以下是引用钻木取火 在2009-9-20-22:06:23的发言:
我不明白V2版是指EB8000的版本吗?如果是:MT8121XV与S7-300的通讯电缆是直接的,不用适配器吗?

这款屏需要使用带适配器的通信电缆,目前我们只有 6070ih 8070ih 8100iv 6100iv的屏的有V2版本(使用内置适配器),其他的屏都需要带适配器的通信电缆

网友:
指的是屏的硬件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