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软件里没有多状态显示元件了,怎么处理类式要求?

楼主(2011-02-12):
8000软件里没有多状态显示元件了,怎么处理类式要求?

网友:
你可以用多状态指示灯

网友:
    mt8000视频教材能不能添加一些实际应用实例进行讲解。反复看了20视屏教材,仍然不能解决所需要的问题。

网友:
其实可以自己导入图片的,在同一位置导入多张图片,就成为多状态了元件了